由于板框较小,布局不好,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5-11-29):
由于板框较小,所以元件布局不好,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那根长长的是天线吗

网友B:
板框虽然小点,但双面摆件,布局应该可以在优化下,左边ic的反面的元件,这里还可以调整下,再有晶振还可以调整下,走线宽度一样。右上角陶瓷天线左边的电容旋转90度,电阻上移,电阻下面的电容右移一点。
另外问下,这个板走几层,地的走线比较凌乱,如果是4层板,地可以不用这样走出来连接,直接打孔到地层。

网友:
    这个谁来做也没啥新鲜的,注意局部注意细节...

网友:
    这个其实空间还好吧,不算挤

网友C:
    为什么总是把格点打开??????好剌眼!!!!!!!

网友:
    都是大师,看张图就能说的头头是道

网友D:
    楼主整版铺的是静态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整版铺的是静态铜皮?

    动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总是把格点打开??????好剌眼!!!!!!!

    习惯了,打开后,容易定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框虽然小点,但双面摆件,布局应该可以在优化下,左边ic的反面的元件,这里还可以调整下,再有晶振还可以 ...

根据你的建议,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长长的是天线吗

时的 ,陶瓷天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习惯了,打开后,容易定位一点

allegro打开和关闭格点只需点一下栏里的按钮,,,大部分时候是不需要格点的,就算要我也会设成其它不剌眼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gro打开和关闭格点只需点一下栏里的按钮,,,大部分时候是不需要格点的,就算要我也会设成其它不剌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