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菱变频器的主板想到的问题

楼主(2015-11-29):
这个板子是10多年前的变频器上拆下来的,日本进口货,看人家的板子做工真是享受哇!上图:

下面这个板子不是三菱得了,是我刚打回来的板子

板子复杂程度咱们今天就不讨论了,就看看人家这丝印的工艺吧,10几年前的pcb制程工艺,为啥人家的丝印做的那么光滑,细腻,干脆?是因为丝印油墨?还是生产gerber不如人家还是因为pcb软件不同呢?搞不明白,不知道大家的丝印做回来是否漂亮,有个光泽?都来8188。。。

网友:
风格问题。 还有工程师 对丝印的理解。  细节程度问题。 自己体会吧。

网友(点评):
事实测试 AD出的gerber丝印要比mentor出的gerber丝印要好很多的,因为ee出丝印需要“描边处理”,而AD貌似原样输出。。。

网友A:
跟你加工要求有关系,你不信,你要求顶底层2OZ铜,焊盘镀金,包你像主板一样漂亮。
一般双面喷锡板就你那个样了

另外,你那板子是用EE画的吗?问一下你用的795还是VX画的

网友(点评):
使用EE793画的,我说的主要是丝印效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加工要求有关系,你不信,你要求顶底层2OZ铜,焊盘镀金,包你像主板一样漂亮。
一般双面喷锡板就你那 ...

个人理解,丝印也跟板厂工艺有关吧,比如都是一样长和高的丝印,有些板厂做的精度就高些,边上很完整,有些板厂的很粗糙,
就好像做印刷的网一样,用久了,或者精度差的印出来就是粗糙得很

网友(点评):
你试试用AD出gerber,然后将gerber中的丝印层打印在a4纸上同ee的对比下就知道了。。。我得出的结论是ee在做丝印这块不及ad

网友:
主要跟工艺有关系吧,设计都一样。

网友:
    风格 设置 以及丝印细节设置不一样  和软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