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如何给一天元器件添加多个PCB封装信息

楼主(2015-11-30):
orcad中如何给一天元器件添加多个PCB封装信息,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字了,是一个元器件添加多个PCB封装信息

网友A:
添加多个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多个PCB封装?

嗯,就是,比如一个电阻,它可以是0201也可以是0402或者其他封装形式

网友B:
这是要找死的节奏,不怕出问题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找死的节奏,不怕出问题就上。

如果可以的话,封装信息可设为选择项,根据原理图需要进行选择就好,AD里面就可以这样设置的

网友C:
orcad只添加过1个top层封装和1个bottom层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cad只添加过1个top层封装和1个bottom层封装

如何添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添加多个PCB封装?

用CIS是可以的,但是选择器件的时候,需要手动选择一下封装,方法和EXCEL中提前设置好一个格的几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 这跟做两个封装器件个人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
刚刚试了下,orcad元件是可以对应多个封装的

网友C:
进入元件添加封装里,找到alt_symbols,在里面填入想增加的封装,比如(top:c0201,c0402,c0603,c0805),在导入网表,
导网表是,把create or update pcb editor board 选中,下面导入导出那个pcb自己根据实际的来填。
导入网表后,place\manually手动放置元件,在右键选alt symbol里面就有c0201,c0402,c0603,c0805这几个封装可以选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入元件添加封装里,找到alt_symbols,在里面填入想增加的封装,比如(top:c0201,c0402,c0603,c0805),在 ...

进入元件添加封装里,找到alt_symbols,在里面填入想增加的封装

这一步是在orcad原理图编辑窗口实现的么?能否具体点解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入元件添加封装里,找到alt_symbols,在里面填入想增加的封装

filter by选cadence-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lter by选cadence-allegro

你说的是原理图已经画好了再添加封装信息吧,我是想在元件库里面就加上,同时还想加上物料号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IS是可以的,但是选择器件的时候,需要手动选择一下封装,方法和EXCEL中提前设置好一个格的几种可能是 ...

请问如何实现的,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CIS是可以的,但是选择器件的时候,需要手动选择一下封装,方法和EXCEL中提前设置好一个格的几种可能是 ...

想完全做好这个,可以建物料管理系统,物料号,什么的都可以添加,这个牵涉到的东西比较多,一会儿没法教会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完全做好这个,可以建物料管理系统,物料号,什么的都可以添加,这个牵涉到的东西比较多,一会儿没法教 ...

公司现在换了一个新系统,所有的物料编码都与以前不一样了,就是想做一个标准化的库,这样后续做原理图以及导BOM都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现在换了一个新系统,所有的物料编码都与以前不一样了,就是想做一个标准化的库,这样后续做原理图以 ...

公司啊,买个金蝶K3管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啊,买个金蝶K3管理系统

咦,就是用的金蝶的哒,你们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就是用的金蝶的哒,你们也是?

没用过,了解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orcad只添加过1个top层封装和1个bottom层封装

请问,什么叫TOP层封装和BOTTOM层封装。意思是这个器件放在顶层一种封装,放在底层另一种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什么叫TOP层封装和BOTTOM层封装。意思是这个器件放在顶层一种封装,放在底层另一种封装?

是的
只有设置好了,同1个元件放到top层是一个类型的封装,放到bottom层又是另一个类型的封装
这个跟同1个元件指定多个封装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只有设置好了,同1个元件放到top层是一个类型的封装,放到bottom层又是另一个类型的封装
这个跟同 ...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又学习到新的东西了

网友(2016-01-12):
引用 网友C:
进入元件添加封装里,找到alt_symbols,在里面填入想增加的封装,比如(top:c0201,c0402,c0603,c0805),在 ...

长姿势,还有这招。

网友(2017-01-05):
来挖个坟。其实可以在元件库里添加多一个封装,如
R0402,R0603
这样在库里调用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下拉来选择封装了,同理,orcad里的symbol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选择不同的符号:lol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就是,比如一个电阻,它可以是0201也可以是0402或者其他封装形式

0402和0201型号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矩形焊盘和椭圆形焊盘样的区别倒是可以考虑,貌似只能在CIS数据库里面作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0402和0201型号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矩形焊盘和椭圆形焊盘样的区别倒是可以考虑,貌似只能在CIS数据库 ...

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7-03-28):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不过一般不会这么用。

网友:
这是一个系统平台的问题,不是一个orcad能解决的。

网友:
做过这种多个封装的PCB,不过不是像上面所说的的那样的,一般是同一个料对应多个不同封装,但是这个封装是可以共用的,例如0402,不同的封装说的是0402根据具体布局情况做的不一样,有些方焊盘的,有些8角焊盘的,有些圆焊盘的,无论调用哪个,都是同一个0402的料,都可以焊接。就是看似多封装,实际还是一个
而上面说的把0402,0603,0805等不同的混一起,就不是同一个料了,后期处理不知道会不会是个坑??

楼主(2017-08-12):
此问题用CIS数据库调用可以解决,具体的可以在网上搜索ORCAD CIS数据库配置

网友(2018-04-06):
添加alt symbols属性或者FPLIST属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