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原理图更新到PCB后,PCB中原来走好的线会掉几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30):
是更新网络之类的,但是掉的线和更新的网络没有任何关联。掉了之后,飞线连接还在。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更新的时候勾选了E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更新的时候勾选了ETCH

是下面画红线的那个吗?

网友B:
yes,do not check two  blank squares under the trace removal op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do not check two  blank squares under the trace removal options.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