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给推荐一个16位或者24位的ADC芯片,采集小电压用的(0.56V)。

楼主(2015-11-30):
个人试验用的,最好淘宝能买到的。感谢。。对了,电路需要给adc电路提供高精度低纹波的电压源和参考吗?adc需要专配电源芯片吗?

网友:
你这没告诉我们你的采样速率要求,其实是不太好推荐的。不过你可以直接去TI的官网看看。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w.page#quick_search
TI可以申请样片的,你申请几个样片就好了。要不就是ADI的官网也有!

网友:
AD7799 外部配个基准
我一直用的

网友:
ADI ,TI,linear都有很多,甚至多通道的。听说美国有规定:ADC位数高于12位以上需要美商务部批准。但也有零散货卖的。至于电路,一般需要提供低噪声时钟,电源最好用推荐的,还得关注下ADC的SNR与SF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