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No Extracta file is generated 转换brd to spd文件,求指导

楼主(2015-11-30):
sigrity SPD Links 在转换四层brd文件到spd文件时,出现如图错误。在setting中检查了env文件和extrata的路径,是正确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求指导

网友A:
看一下 extarcta.exe的路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extarcta.exe的路径呗

路径在下图啊

网友B:
文件发上来,给你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发上来,给你转下。

版主,谢谢你,不过我的brd文件是公司的,不是自己的,所以不好传上来了    对了,还有一点我没表述清楚,我手里的另一份brd文件却可以转化。我想原因在于brd文件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以您的经验看,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自己再试试~谢谢哈~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安装了几个版本的allegro软件,但是指定的是较旧版本的路径

网友:
与可能是版本的冲突,你用现有的PCB Editor打开再保存后 ,再转spd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谢谢你,不过我的brd文件是公司的,不是自己的,所以不好传上来了    对了,还有一点我没表述清楚 ...

保存个低版本,更改下路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个低版本,更改下路径。试试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brd的版本太高。

网友C(2016-08-02):
請問你brd是從幾版降為幾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brd是從幾版降為幾版呢?

我的allegro是16.6的,我是将16.6brd文件转换成16.5后好了

网友:
抱歉~意思是指BRD的檔案另存為較低的16.5版
還是說路徑的ENV跟Extracta.ex 這裡用16.5呢?
能否幫我看看我這個問題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7674-1-1.html

謝謝阿

网友(2021-10-21):
    我的Allegro16.6 里没有找到extracta.exe路径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