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线不能实时与铜皮隔开,要当结束放线后才能与铜皮隔开

楼主(2015-11-30):
为什么走线不能实时与铜皮隔开,要当结束放线后才能与铜皮隔开!高手指导!

网友:
是这样的啊,走线时当鼠标点左键后动态铜才会自动隔离

网友A:
这样比较不容易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比较不容易卡

明白大俠的 意思了

网友B:
    你每点一下就会自动避开啊...你要的是这个答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每点一下就会自动避开啊...你要的是这个答案么..

    不是,想问的是怎么设置连线时不点击鼠标左键就能实时显示隔开

网友:
    减少软件数据计算。。。

网友:
    实时显示的话,做大板的时候效率就低了,因为软件算铜箔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