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天线阻抗匹配50欧,PCB顶层空间不够,可以将走线通过过孔的方式放到地线层继续走?

楼主(2015-11-30):
做天线的阻抗匹配50欧,但是由于板子太小,PCB顶层空间不够,所以走线的长度和宽度受限,可以将走线通过过孔的方式放到地线层做阻抗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像我这板子太小了,阻抗匹配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这板子太小了,阻抗匹配怎么做呢??

阻抗 跟板子大小,线的长短无关,主要跟线宽,传输形式有关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可能你还没有了解阻抗和电阻的概念。阻抗与长度“无关”。

网友:
特征阻抗的阻抗控制确实与长度无关。
但我想楼主要做的阻抗匹配是指天线PA或者switch处输入阻抗的匹配,并非阻抗控制,那么这个匹配就与长度有关了。
做天线的匹配,无论如何都要保留出一个T型匹配或者pi型匹配的空间,应该没有哪个产品用到的天线能保证直接贴上就满足基本的驻波比和增益要求,必须根据实际结构做匹配优化。

网友:
没必要

1.        既然你线短   那就算阻抗不匹配  老实讲
影响也不大
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   那就是Placement重排
挪空间给RF走线作阻抗控制  顺便再加个Matching组件

2.        过孔基本上是能不用就不用    因为每个过孔
都是阻抗不连续面  都有寄生电感/电容/电阻
你这样反而会更破坏它的阻抗  那就是搞到不做阻抗匹配不行了
你何必故意这样走过孔  使原来的
不做匹配也可以  变成  不做匹配会完蛋
的地步?

网友(2018-07-06):
楼上都说的好有道理。

网友(2018-12-26):
可以加过孔,但尽可能不加过孔。
天线所在的空间环境(机壳、金属)可能影响了天线的匹配,所以一般要加上几个LC元件再匹配回来,这与布局远近无关。
如果加了过孔,那么此过孔也做为匹配网络的一部分,再根据实际调试结果确定LC值。

网友:
我觉得做不了阻抗就不做,把天线的环境整好一点,地平面做得比较完整会更好一点。天线肯定是不能打过孔的,阻抗不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