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SYSTEM SI进行DDR信号仿真,poert si提取模型

楼主(2015-11-30):
大家好!我在用SYSTEM SI进行DDR信号仿真的时候,用POWER SI的MODEL EXTRACTION 进行板子的模型提取的时候,为什么设置完后不能产生bnp和ckt两个文件,求大神指教卡在这里了。。。。。

网友A:
在选择输出结果的时候没有选择好生成文件,有bnp和touchstone两种格式选择,一般都不会有问题。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择输出结果的时候没有选择好生成文件,有bnp和touchstone两种格式选择,一般都不会有问题。再试一试

谢谢指点,是要选择BNP格式吗,选择好了之后还需要什么步骤才能产生那两个文件呢,,(我看书上说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在POWER SI 中添加端口提取模型,然后得到S参数模型;第二种是退出POWER SI回到SYSTEM SI 中,通过SYSTEM SI 中的LAYOUT ASSOCIATION自动完成端口设置和模型提取)第一种的话具体步骤我不知道呢,第二种我试过老是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解答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是要选择BNP格式吗,选择好了之后还需要什么步骤才能产生那两个文件呢,,(我看书上说了两种 ...

不用,就在powerSI中就可以两个都能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就在powerSI中就可以两个都能生成。

谢谢解答,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