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画带DDR内存芯片的PCB需要仿真吗,有没有必要仿真?

楼主(2015-12-01):
很想知道,画带DDR内存(DDR2和DDR3)芯片的PCB需要仿真吗,有没有必要仿真?

网友:
目前,据我了解。100个项目中 99.9 个是没有仿真的。

网友:
非常有必要

网友:
对产品稳定性要求高的会做,也建议做。只要求卖出去能用的就没必要做了。

网友:
    如果你是芯片的design house那是一定要做,如果是design house给的方案,那就按照他们要求做就行了,不必仿真

楼主:
    现在PCB画板工程师会仿真的很少,相关方面的资料也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PCB画板工程师会仿真的很少,相关方面的资料也不是很多!

    这是现在,以后慢慢的layout工程师都应该具备仿真功底,否则难以做高速产品

网友:
    非常有必要,公司为了进度,通常把这一步骤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