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关于DDR2仿真时ODT设置的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5-12-01):
已经解决,感谢坛友“willyeing”加QQ热心帮助了我!谢谢!

控制器的IO口可以配置相应的状态,根据IBIS模型数据给管脚选择适合的MODEL达到配置读操作时DQ脚的状态,就相当于达到了类似DDR2的ODT配置的效果。
如果没有给控制器选择读操作的ODT,那么相应的管脚状态就是默认的高阻态,造成阻抗突变,因此波形过冲/下冲严重。

疑问的根源是我纠结于ODT字眼,忽略了ODT的本质。
更深的根源是我的硬件知识浅薄,连IO口状态可配置这样的基本知识都容易忽略,惭愧,惭愧!

DDR2的PCB仿真过程设置,有一步是ODT设置:写操作时控制器和DDR2的ODT是否启用,读操作时控制器和DDR2的ODT是否启用。

我的板比较小,地址/控制信号甚至不用终端电阻波形也很好。
现象是:
写操作时,无论ODT如何设置,DQ的波形都很好,没有过冲和下冲;
但是读操作时,只要控制器的ODT不开启,DQ波形就会有0.6V左右的过冲和下冲。

我想问,控制器不是没有ODT的吗?HyperLynx的这个开启控制器ODT对应的现实情况是什么?

我用的控制器是TI的AM335X,DDR2是镁光的MT47H64M16HR。

恳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楼主:
不知为何传不了图

网友A:
    如果波形在标准范围内可以不用ODT,如果波形畸变严重已经需要了,就打上ODT,毕竟ODT打上功耗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波形在标准范围内可以不用ODT,如果波形畸变严重已经需要了,就打上ODT,毕竟ODT打上功耗会增加

这个我了解。
问题是控制器本身没有ODT,软件怎么会有“是否启用控制器ODT”这个选项?

    而且,同样不开ODT,写操作的波形很好,读操作的波形则过冲/下冲严重!

网友A:
    为何控制器会没有ODT呢?我们用的都自带ODT的控制器,控制器没有ODT我没碰到过,除非是DDR1以下的控制器

网友:
    没有ODT那你得做上串联端接,如果波形指标没过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控制器会没有ODT呢?我们用的都自带ODT的控制器,控制器没有ODT我没碰到过,除非是DDR1以下的控制器

    控制器内部没有集成ODT的吧?
你说的那个是ODT管脚吧?

网友:
    不是,DDR1以上控制器都是有这功能的,没有ODT管脚的,因为它是控制器,自己控制自己不必引出ODT管脚,是有内部配寄存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