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 如何查看器件管脚应该连线而没有连接上的

楼主(2015-12-01):
    最近用 concept HDL 做了个原理图,发现有个别小电容连线没有连接上,不知道concept  HDL软件有没有自动检查的功能,找出这些错误。

网友:
    单根没有连接且没有命名的线,保存时软件会报错的吧

网友:
    conceptHDL下hide/show unconnection便于指示没有连接的地方。

楼主:
    没找到你说的  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你说的  这个

    请见附图:

楼主:
    应该是我使用的版本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2016-01-21):
    看图,第4个图标

楼主:
    在  16.6 版本中看到了。我用的是  16.3

网友(2017-08-04):
    学习了,最近用这个,也出现没连接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