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怎么Show

楼主(2015-12-01):
mentor软件怎么操作才能像allegro那样Show一下即显示器件的引脚号以及网络?

网友:
    点击要show的东西 右键属性

网友:
    直接点击焊盘即可在状态栏看到焊盘尺寸,网络名,引脚号,比allegro高效多了

网友:
    下面的状态栏会显示,不用show

楼主:
    主要想要的是类似Allegro那样 网络以及引脚号都show出来' P1 R- C% P# E4 r

网友:
    也简单,有stroke 先点出properties 然后点击要show的object就可以 了 不同的模式下 区分不同的object显示结果,还是不如allegro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