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新手求教

楼主(2015-12-01):
    为什么我在一个PCB板子里面 只是轻轻拖动了一点点灌铜的外框,然后重新铺设,就跳出很多错误的绿色,但是和原来的铺铜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么多间距错误....
敷铜改成实心的试试。

楼主:
    多谢楼上,改成实心的就没有报错了,但是为什么使用线填充网模式就会出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改成实心的就没有报错了,但是为什么使用线填充网模式就会出错呢?

因为你用网格填充的话,间距不合适,线与线之间的间距小,所以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网格填充的话,间距不合适,线与线之间的间距小,所以报错呀

    多谢,又学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