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错误该怎么办??

楼主(2015-12-01):
我想在散热焊盘上打过孔,该怎么设置?

网友:
ic中间的不是焊盘,是铜皮吧。
那块铜皮是没网络或者其他网络,反正不是地网络

网友:
    通常,中间这个是一个管脚,会接地。

网友:
    这个显示也不是V to P的drc啊,按v-S的DRC处理呗

网友A:
    怎么感觉没有一个管脚接到覆铜上?不是GND网络吗?

网友:
    是的,你的板子net肯定有问题。否则热风焊盘直接打孔是没有DRC的

网友:
    需要设置下drc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热焊盘也是个pad,但是看你的图,应该是只是个铜皮,没有属性,所以才会报错

网友:
    画原理图的时候没给它添加信号gnd  相当于是空pin了 改下原理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没有一个管脚接到覆铜上?不是GND网络吗?

    第一个管脚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