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指示灯相关问题

楼主(2015-12-01):
FPGA输出一个指示灯信号,连接至LED,LED发光代表系统信号正常。
目前有4个FPGA,各自不通信,输出4个频率一致但相位随机的信号,请问能否有简单的电路得到一个信号,连接LED,使得LED发光代表4个系统信号正常?
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
指示灯信号,在没有信号的时候等于0吗?如果是,直接用二极管做与门。取出与的信号用于点亮LED。

网友(点评):
相位不一致哦,试过,不可行的。

网友:
把你的想法写下来,用逻辑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点评):
目前难点在开机后,系统独立运行,指示灯信号的相位是随机的,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元器件能识别几个频率一样但相位不一样的信号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灯的数量  差点没看懂

网友(点评):
是的,因为多个LED闪,会给用户造成困扰,用户不会理会你内部几个系统是否正常,他们需要的是整个产品正常会有LED闪就可以。

网友:
相位随机,与门也不好弄吧

网友(点评):
是的,希望有高人指点下,很多电路不熟悉。

网友:
你就不能用个其他测试代码么? 硬是用个这玩意

网友(点评):
产品较为特殊,系统内脱机后不会通信,各个系统独立运行,最好能使用逻辑元器件解决。

网友:
如果相位随机而不行的话。可以尝试峰值保持电路。
需要知道的条件:
1 频率
2 占空比
3 波形的电压
4 各独立系统的启动此频率的时间间隔。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建議找個 Watch dog IC, 輸出信號是OD的 。
一個 FPGA 接一個Watch dog IC,將所有 Watch dog 輸出並連起來去驅動 LED。當一個FPGA不正常的時候LED就會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