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转3V,输出电流100mA,选DC-DC还是LDO?

楼主(2015-12-01):
谢谢!

网友A:
开放式,机箱用LDO。
如果不是,用DC-DC。

网友B:
LDO:稳定性和负载响应好一点,DCDC:效率要高,负载响应和纹波比LDO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稳定性和负载响应好一点,DCDC:效率要高,负载响应和纹波比LDO差一点

那你选哪个?

网友:
用DC-DC吧,省电能源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祖国会记住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放式,机箱用LDO。
如果不是,用DC-DC。

一个单板,里面有射频模块,3V电源就是给它供电,电流100mA,搞个LDO是不是好点。起码纹波小,对射频干扰较小。

网友:
这么大压差,毫无疑问是dcdc。

网友:
用LDO最好2级,1级要考虑发热量,毕竟压差6V。

网友:
我建議使用DC-DC 利用率比較高
使用LDO 後面發熱和利用率都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单板,里面有射频模块,3V电源就是给它供电,电流100mA,搞个LDO是不是好点。起码纹波小,对射频干扰 ...

如果单板使用DC-DC。LDO太烫了。

网友:
    果大压差,果断DC

网友:
    果断选择DCDC。
    当然,还可以用DCDC+LDO

网友:
    系统敏感,LDO吧,同样建议两级LDO

网友:
    不怕烫手,烧板子的话 可以使用LDO

网友:
    DCDC的纹波也可以做到很低的。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考虑成本?先用DCDC降到4V 再加LDO 这样也不怕干扰了

网友:
用DC-DC 射频模块电流跳变比较大 3V——FLM?

网友C:
楼主,会不会回答太晚了,我觉得用dcdc更好,因为首先压差较大,LDO输入电流基本等于输出电流,这么大压差管子会很烫,其二,效率也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会不会回答太晚了,我觉得用dcdc更好,因为首先压差较大,LDO输入电流基本等于输出电流,这么大压差 ...

嗯 已经决定选用DC-DC了

网友(2016-01-17):
我建議使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