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model name不显示容值问题

楼主(2015-12-01):
如题,Sigrity从16.62升级到16.64和2015以后model name这一栏电容就都不显示容值了,很不方便,不知道能否和以前一样能显示容值?@cousins

网友A:
与你自己的模型命名有关系,只能这样,因为这里只是一个模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你自己的模型命名有关系,只能这样,因为这里只是一个模型而已。

感谢回复!但是我同一个文件用16.62转是带容值的,用现在的新版本打开也带容值,只是用16.64和2015的spdlink转就不带容值了。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brd里的value有容值,导入就会在你brd里device name后面自动附上容值。
例如device name为C0402  value0.1uF
就会生成模型名C0402_0_1uF。
你所说的情况我没遇到过。我也是用的2015 spdlinks转换,检查你的brd网表属性是不是有设置device属性和value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d里的value有容值,导入就会在你brd里device name后面自动附上容值。
例如device name为C0402  value0.1 ...

brd倒是正常,导出来也带有容值,只是我们现在Layout用的是Mentor,导出ODB++文件再通过SPDLinks转才出现这种问题,Mentor里面电容属性是partnumber为C0402,value 0.1uF,用16.62的SPDLink转生成模型名C0402_0_1uF,但是用16.64和2015转就是C0402,不带后面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