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的?求大神帮忙细细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2015-12-01):
谢谢!4 z2 @5 X$ X( d- A$ M

网友:
你是不是搞电子的呀。非常简单一个电源MOS开关电路,MOS开关用一个三极管反向后驱动。

网友:
    输入低电平,三极管不导通,PMOS管VG=VS,VGS=0 PMOS管不导通;输入高电平,三级光导通,VG<VS,VGS<VT,PMOS管导通,输出电压12V.

网友:
    TV板卡的电路,对吧。

网友:
    类似的问题,像是有多个帖子了

楼主:
    这个电路原理是这样的:当Q2 1脚输入高电平时,Q2便导通,从而Q2第三脚为低电平,故Q1第一脚为低电平,又由于Q1 第2脚为高电平所以Q2导通,此时的Vcc-Panel的电压便是左边的5V or 12V。当Q2 1脚输入低电平时,Q2不导通,那么Q1也不导通,故Vcc-Panel为0V。

网友:
    LVDS背光电压,

网友:
    就一个开关控制

网友:
    负载多大呀?C23 R22这么大,Q1顶的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