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中像sma这样的共面体在设置port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5-12-02):
    powersi中像sma这样的共面体在设置port应该如何设置?
才能使得仿真的结果跟实际比较吻合?是否可以在焊盘上增加上sma的模型?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增加?
    如果使用的是model extraction,像负极是不是最好在不同的参考位置增加node点? 正极就在焊盘的中心位置?
    如果使用的是3dfem模式,如何操作才能正确设置集总端口?help写的比较凌乱,不太清楚如何设置
    看文档里面可以设置波端口,这个如何操作才能正确设置?

感觉在设置集总端口与波端口没有其他的仿真工具方便

这个powersi是否可以贴上一个外置的sma之类的模型在上面?然后设置sma的输入为波端口?

楼主:
    如何操作设置可以对一段比较长的结构进行分段仿真,然后s参数合并呢? 只是看过介绍,不太清楚如何正确设置

楼主:
    我在power点击add node后出现灰色的node点,然后在data网络的焊盘上增加port,正极在top,负极在bottom手动增加node并设置负极

    但是为何出现的port尺寸这样小?如何设置尺寸跟焊盘接近?还有就是这个port矩形的方向如何调整?为何默认生成后是这个模样?

而且点击仿真的时候,port的勾选会自动取消,并弹出错误

楼主:
跟help里面的文档说明页一点对不上

    应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