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脚本菜单没有显示

楼主(2015-12-02):
操作系统是win7 64位,出bom表的时候想去运行vbs脚本,结果发现菜单无法显示,win7 32位下面是可以的。注:装的是精简版的pads VX0也装过精简版的pads9.5。

网友:
精简版不靠谱,精简版作者从来没说精简了什么,为了谨慎起见用完整版,不然出什么未知问题了你哭都没地方哭

网友A:
就我见到过的情况,精简版没少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见到过的情况,精简版没少出问题

32位下的系统是 ok的,懒得装完整版的,太大,下载要个半天。

jimmy 太给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位下的系统是 ok的,懒得装完整版的,太大,下载要个半天。

把公司和地址告诉我,我给你送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公司和地址告诉我,我给你送过来。

谢谢jimmy,不过不用了。。。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同是装了pads2007和pads9.5 只有一个可以使用.发现是权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同是装了pads2007和pads9.5 只有一个可以使用.发现是权限问题.

我只装了一个版本的,同一个安装包,在win7 32位下是有的,到了win7 64位才没有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装了一个版本的,同一个安装包,在win7 32位下是有的,到了win7 64位才没有菜单。

建议重新装一个完整版本吧.

网友D(2018-05-19):
权限问题,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会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权限问题,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会有功能

 谢谢,后面改装安装版的了。

网友(2018-07-24):
这个问题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