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拼板的问题

楼主(2015-12-02):
用Tools→Create Module进行拼板,两个不同板子A和B,A板拼入到B板所在pcb,A板的字符丝印前出现Module命名123,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一个个的改回来太费时间,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全都删掉,然后在原版上subdrawing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都删掉,然后在原版上subdrawing过来

    通过Subdrawing拼板时拼板的那块板子上虽然有Etch,但是没有网络了呢?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而且拼板后会有好多DRC错误,因为一块板子在另一块板子的板框和Route-Keepin和Package-Keepin外面了啊。请大神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我是说你用module拼板,然后subdrawing丝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Subdrawing拼板时拼板的那块板子上虽然有Etch,但是没有网络了呢?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而且拼板后会有 ...

我是说你用module拼板,然后subdrawing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用module拼板,然后subdrawing丝印..

能说的详细点吗,subdrawing怎么搞,最好来个截图

网友A:
    就在你1楼那个图的基础上,把丝印都删掉..
    然后在你创建module的PCB上,file-export -sub-drawing...把丝印导出来
然后到你1楼的图上,导入...不知道subdrawing是啥就搜索下,坛子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你1楼那个图的基础上,把丝印都删掉..
    然后在你创建module的PCB上,file-export -sub-drawing...把丝印 ...

    已解决,谢谢

网友:
    你拼版只需要拼的你结构框(板框)就可以了干嘛非要器件一起拼啊

网友C:
    Allegro 16.6 最新的hotfix,有提供一個toolbox裡面有一支拼板工具,很方便使用,如附件使用說明

网友(2016-02-02):
引用 网友C:
Allegro 16.6 最新的hotfix,有提供一個toolbox裡面有一支拼板工具,很方便使用,如附件使用說明
    ...

全英文    呵呵呵   有难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