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light Component

楼主(2015-12-02):
AD 可以Highlight NET請問可以Highlight Component嗎?
運用Customize 語法嗎?  請問指令怎寫?
或是用select and mask方式達到Highlight Component,但語法怎寫?
謝謝

网友A:
    可以高亮同一类,单个在查找里面输入位号会高亮其他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高亮同一类,单个在查找里面输入位号会高亮其他mask

不太懂~可以貼圖嗎?

网友A:
    这就是器件一类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器件一类高亮

這應該是類似 PCB Filter Select or mask功能
不過我要的效果是可以單一Highlight component (做排列文字時候 逐一Highlight 確認文字排列正確)

    還是謝謝你

网友:
    拍丝印更简单了,单独丝印高亮,移动丝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應該是類似 PCB Filter Select or mask功能
    不過我要的效果是可以單一Highlight component  (做排列文 ...

试试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View----Workspac Panels-----PCB------PCB

    这个面板里面可以选择按元器件高亮,并且可以显示单面。

只按上下键就可以逐个定位高亮元器件,对检查丝印有帮助。

楼主:
    謝謝各為這些功能我都知道但我要的不是逐一跳過去顯示或是全部顯示
    我要呈現的效果是,check完一顆零件就染色
    如圖 , 染完籃色部分元件代表已確認過 (防止文字放錯位置)

    圖片

网友:
    AD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是的  沒有這功能,
所以才想詢問
Customize 語法嗎?  請問指令怎寫?
    或是用select and mask方式 達到Highlight Component,但語法怎寫?
謝謝

网友:
    你可以确认完一个元件,然后把它隐藏起来。比什么染色还好。

楼主:
    有想過隱藏,但隱藏可以設熱鍵嗎?  怎麼寫語法?
還有一個問題,如果隱藏的話,就不能確認還有甚麼空間可以放置其他絲印
    如 , LABEL , NOTICE....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沒有這功能,
所以才想詢問
    Customize 語法嗎?  請問指令怎寫?

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

謝謝
請問process要選甚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問process要選甚麼?

    在PCB  就选PCB:RunQue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  就选PCB:RunQuery

     你好,我都設定好了   但是還是沒動作

网友B:
我以为你是在另外的里面,在这里完整语法  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再在 shoutcut  里面填入你自己希望的,快捷键,比如,小键盘,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是在另外的里面,在这里完整语法  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再在 ...

謝謝你~
不過設定完後的效果 : 在TOP層別全部顯示 (MASK) COMPONENT!

    我要呈現的效果是,check完單顆零件就染色 (或mask)

    有其他指令方法可以達到嗎?

謝謝

网友B:
    expr=Istext|mask=True|apply=True就是显示丝印
expr=Istex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你自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r=Istext|mask=True|apply=True就是显示丝印
expr=Istex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你自 ...

都試過了  還是一起顯示無法單一零件點選後在MASK

執行指令 → 點選零件 (效果: mask當顆零件 ) → 執行指令 → 點選下一個零件 (效果: mask當顆零件 ) ....
                   (ex : C1)                                                              (ex : C2)
點選零件 → 執行指令  (效果: mask當顆零件 ) → 點選下一個零件 → 執行指令 (效果: mask當顆零件 ) ....
(ex : C1)                                                              (ex : C2)

在請幫忙~謝謝

网友B:
    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显示顶层器件
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mask=True|apply=True显示底层器件
    其实你看了这些语法,你自己应该有点知道了,这个语法其实很简单
expr这个打头
Is后面跟着就是对象,比如器件,走线,丝印等
    and就是与的意思
On后面就是层,比如底层,顶层,丝印层等
    |或的意思

mask=True是屏蔽其它意思
    apply=True就是我们鼠标点击apply的意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显示顶层器件
    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mask ...

    這些語法我都清楚,只是我無法把他湊成單一顯示
我怎麼寫 都會跟你寫的一樣全部顯示所以才發問!

    因為語法沒有IN click or on select 類似的宣告

网友(2016-10-17):
    这个对用惯allegro调丝印的人是迫切需求,希望能又有效的解决方法,大神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