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问题,求前辈,高手,答疑解惑

楼主(2015-12-02):
1.orcad线路图导入网表到allegro中会将pcb中原有的部分net差分属性删除,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2.如果客户要求等长excel表格,如果等长很多,不用copy方案到表格中,能否有其它快速替代方案?
希望万能的群能帮忙解决以上疑惑,谢谢,谢谢,谢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A:
    1 net name变了就会消失,一样的应该不会吧
    2 CM里可以直接导出excel,或者report出来用excel编辑,这个就别嫌麻烦了

    E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net name变了就会消失,一样的应该不会吧
    2 CM里可以直接导出excel,或者report出来用excel编辑,这个就别 ...

    1.net NAME没有变,应该是orcad里面有命名差分,覆盖了pcb,但是如何导网表时候关闭电气属性还是没找到
    2.多谢第二个疑惑的问题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t name变了就会消失,一样的应该不会吧
    2 CM里可以直接导出excel,或者report出来用excel编辑,这个就别 ...

    请问,如何在CM中直接汇出、汇入Excel 格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在CM中直接汇出、汇入Excel 格式?

cmgr,tools-excel...

    E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gr,tools-excel...

    一开始没有是版本的问题,切换版本就有了(谢谢!!)
    再请问,
    1.转出的excel没办法存档吗?
    2.修改完后的数值,要如何再汇入CM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