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IMER 電路設計問題

楼主(2015-12-02):
请问通常在傳輸界面上的上拉/下拉电阻都是怎么设计的?我必须去考量什么东西?上拉/下拉电阻必须同时存在吗?

附件是TI Retimer TMDS181 datasheet page 40, Ref designed

网友:
你这个问题比较大。简单来说就是:上下拉给定确定的电平;
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电压,上下升沿,驱动等。
从你的图上来,就是简单的上下拉,同时是为了做跳线用。

网友:
这不,上下一起拉,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上下一起拉:分压

网友:
不知道你有看过这个PIN 描述没?
    看过了 应该问题就好弄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