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 铜的电导率

楼主(2015-12-02):
PCB上的铜大体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铜箔的铜
另一种是在镀孔时电镀上去的铜
这两种的电导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三个条件:材质相同,温度相同,湿度相同,不论是什么形状。
电导率不变。

网友:
一般来讲在实际设计中不会考虑这么细,但要细究的话还是有区别的(针对4层板):
刚性PCB的铜箔一般来讲都用的是电解铜,在制作电路时PCB板的线路是铜箔蚀刻而来,(有时外层也会电镀加厚,这里不考虑);至于过孔,在钻完孔后先淀积一层化学铜,再电镀一层电镀铜达到所学要的厚度。
在仔细考虑电性能时,化学铜和电镀铜是有差别的。化学铜相比电镀铜紧致均匀、结合力强、导电性好。
一帮来讲,低频低速电路不用考虑导电性的差异;高频高速线路主要考虑趋肤效应以及铜箔粗糙度带来的问题,还有过孔处两种铜结合疏密情况带来的问题,实际都没有考虑导电性差异。
总之,导电性差异的差异的影响是很微弱地,目前的一般设计还不用考虑进去。
以上全凭愚见,还望不吝指教!

网友:
    都是CU ,都是两个可移动的电子,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