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几个参数有点不理解

楼主(2015-12-02):
      在选型PMOS过程中
    1,第一份手册,
    switching parameters  一栏
    ★   在关闭和开启时间旁边有个测试条件是这样子描述: VGS=-10V,VDS=-15V,RL=0.82Ω,Rgen=3Ω. 这里的 Rgen是如何理解?
        ★    body diode reverse recovery time用来描述内置肖特基反应时间(IF=-18A,dI/dt=100A/us测试条件)
    2,第二份手册
    switching parameters  一栏
   ★  在关闭和开启时间旁边有个测试条件是这样子描述: Vdd=-15V,ID=-15A, VGS=-10V,Rgen=6Ω.
       ★  DRain source diode forward current      -65A。 这个65A不知道如何得出这个值?

那么就有几个问题出来了
    1) 内置肖特基特性,那个参数更能反映优劣性能?个人觉得, dI/dt=100A/us
    2) VDD和VDS两个电压是有差别的, 出现在手册里面,对VDS理解较容易, VDD呢?和ID关系呢?

    因为最近有几款大功率驱动需要做,所认真读了下手册,竟然很多内容不能加以理解。请高人加以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Rgen是串联在GATE的那个电阻。
    65A如果是平均值,那么是按照热阻计算出来的。
    VDD通常代表器件的对GND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en是串联在GATE的那个电阻。
65A如果是平均值,那么是按照热阻计算出来的。
VDD通常代表器件的对GND的 ...

谢谢解答

    平均电流是,热阻算出来?
    如何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平均电流是,热阻算出来?

    SORRY,那个65A的话我收回,我看错了,我以为是D-S的电流,原来是体二极管的正向电流。
里面体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那个65A的话我收回,我看错了,我以为是D-S的电流,原来是体二极管的正向电流。
    里面体二极管的正 ...

    还是谢谢你的解答其实我把体二极管列出来,是有两个意思

    1,这里 体二极管应该是 用来释放MOS关闭时能量,为什么使用平均电流?

    2,由于开关频率关系,按理说,我需要的是di/dt这个斜率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谢谢你的解答其实我把体二极管列出来,是有两个意思

    1,这里 体二极管应该是 用来释放MOS关闭 ...

释放MOS关闭的能量------不太认同。因为只有对于感性电路才有要求释放能量。而这体二极管应该是工艺多导致的。
如果看开关频率的关系,应该是要看反相回复时间。

网友:
    Rgen 的作用是 MOS 管在做開關測試時,需要產生上升Rising)或下降Falling)時間

由於不同型號的 MOS 管,被設計出來時的寄生電容Parasitic Capacitance)都不一樣,所以 Rgen 搭配脈波產生器Pulse Generator)的值各有不同。芯片資料只是告訴你,做此項測試時所搭配的電阻值大小。

网友:
    關於 UISUnclamped Inductive Switching)測試,請考 JEDEC JESD24-5 規範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释放MOS关闭的能量------不太认同。因为只有对于感性电路才有要求释放能量。而这体二极管应该是工艺多导 ...

    哦,这里我把体二极管看成是,内置二极管。的确实感性负载

楼主:
    我总结一下,这几个月我使用PMOS经历
    1,RDS不仅仅决定了功耗,还有输入电容
    一开始选择MOS时候,我差不多都是以RDS为标准,当然是在电压和电流满足前提下,可是后来选用了一款RDS很低的MOS ,测量发现,功耗并没有减少,然后仔细一看,发现Ciss要比之前的大很多
    2,通常情况下,电流特性相对于电压特性,更重要些,当然是针对DC低压供电情况
    3,负载的匹配,太重要了,可是一直是靠着实验方式去验证,比较费劲,效果也不错
    ----------------------------------------------------------------------------------------------------------------------------------------------------------------------
      现在也有些问题,一直模糊着
 1,MOS功耗是由RDS和开关频率共同决定的,至少对我的感性负载是这样子,且有些杂散的波形,这之间关系如何去调配,当然是理论前提
    2,负载匹配,我一直都是按照谐振频点去靠近,当然最后是实验,我不知道实际工程,是否有更加可靠的计算方式

楼主:
    一开始使用MOS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额定电压,额定电流,RDS,三个参数,其它参数都是“走马观花”式的,随着应用越来越多,功率越来越大,渐渐关注了其它参数,
    第一时间反映过来的是,功耗。粗若估计,发现电源应用效率偏低,也就考虑到了MOS上面。

楼主:
    热阻,我在实际工作中,很少仔细计算过这个,一般是由散热器,仿真分析散热

RDS(on)是指在特定的漏电流(通常为ID电流的一半)、栅源电压和25℃的情况下测得的漏-源电阻。这是来自互联网解释,不知对错了

楼主:
这里对MOS一些参数汇总一下,算是对自己总结下
    1,UGS--手册里面提到的一般是阈值,-20V~+20V,但是温度的改变,又会导致这个值得变动,且往小处变,变化系数-5mV/℃,在实际中,MOS温度达到80℃是经常的事情
2,正向传导系数yfs,这个参数我在选用中,真的考虑很少,甚至没有想到过。是这样子描述的:单位VGS变化所引起漏极电流的变  化,看到这个,再看看第一点,很快就明白了,MOS莫名其妙电流变大
    3,漏极/原极导通电阻,导通电阻越大,这开启状态时损耗越大,也就是PWM信号占空比了,其实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导通”,“开启”,用示波器观察过DS波形的人,都知道联系到这两个关键,怎么样去确定到底导通了多久,还得去仔细观察,况且这个值还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至于这个功耗就简单了PT=I2R(DS)
4,内部容量,也就是栅极,漏极,原极之间存储能量

    这个参数,我也一直没有真正去考量过,只是大约估算着,输入的频率
    5,内部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

说真的,这个参数,在我心里好像是一个魔术,知道这么回事,却不知道如何去贴近实际理解6,连续漏极电流
定义为芯片在最大额定结温TJ(max)下,管表面温度在25℃或者更高温度下,可允许的最大连续直流电流。该参数为结与管壳之间额定热阻RθJC和管壳温度的函数
    PD=ID(2)R(DSON)

    以上参数都是,网上摘录下来的。只是加入些个人理解

楼主:
    6,Ciss :输入电容
    将漏源短接,用交流信号测得的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容就是输入电容。Ciss是由栅漏电容Cgd和栅源电容Cgs并联而成,或者Ciss = Cgs +Cgd。当输入电容充电致阈值电压时器件才能开启,放电至一定值时器件才可以关断。因此驱动电路和Ciss对器件的开启和关断延时有着直接的影响。
7,Coss :输出电容
    将栅源短接,用交流信号测得的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容就是输出电容。Coss是由漏源电容Cds和栅漏电容Cgd并联而成,或者Coss = Cds +Cgd对于软开关的应用,Coss非常重要,因为它可能引起电路的谐振
8,Crss :反向传输电容
    在源极接地的情况下,测得的漏极和栅极之间的电容为反向传输电容。反向传输电容等同于栅漏电容。Cres =Cgd,反向传输电容也常叫做米勒电容,对于开关的上升和下降时间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他还影响这关断延时时间。电容随着漏源电压的增加而减小,尤其是输出电容和反向传输电容---------------------------------------------------------------------------------------------------------------------------------------------------------------------------------------------------------------
    以上三个参数,与实际应用计算却不知道了,有待....

网友:
    赞一个!我感觉很多运用中,根本没有理解也没有认真去看这些参数的。只有真正的高手,才会去关注这些参数,他们设计出来的电路也更加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6,Ciss :输入电容
    将漏源短接,用交流信号测得的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容就是输入电容。Ciss是由栅漏电容C ...

    场效应管的源极、漏极和栅极之间都存在寄生电容,分别用CDS、CGS和CGD,这三个电容影响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
    这三个电容与输入电容Ciss、输出电容器Coss以及反馈电容Crss有如下的关系。
    Ciss=CGS+CGD
Coss=CDS+CGD
 Crss=CG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gen是串联在GATE的那个电阻。
65A如果是平均值,那么是按照热阻计算出来的。
    VDD通常代表器件的对GND的 ...

    恕我不理解你说的RGEN,你说的Rgen是串联在G的电阻,但是据我所知,G的输入电阻应该在兆欧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恕我不理解你说的RGEN,你说的Rgen是串联在G的电阻,但是据我所知,G的输入电阻应该在兆欧级别

那是测试的时候外加在G上面的串联电阻。
    你所说的是G的输入电阻。
两者概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