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改位号?不是改字体大小,而是具体的位号值

楼主(2015-12-02):
在帮助文档中看到,可以更改器件的位号,但是在allegro中没有找“component list”,和Object—change命令。不知是否有人知道如何改位号?
Edit RefDes DialogLets you modify the reference designator values of more than one component simultaneously.
How to AccessDo the following:
1.
Select the components whose reference designators you want to change in the Component List.

2.
Choose Object - Change - Ref Des - User Assigned.

Instance Name

Displays the instance names of the components you selected in the Component List.
Old RefDes Value
Displays the reference designator values of the components you selected in the Component List.
New RefDes Value

Enter the new reference designator value for a component.
You can also copy reference designator values from another application such as Microsoft Excel and paste them in this column.

网友:
logic >> part logic
在主界面点击器件,可以在弹出窗口看到各个属性,修改位号,点击右边的modify就行了。

不过修改位号也就动了网表,不建议直接在PCB上修改。

网友A:
    不建议在PCB中修改元器件编号,会导致PCB与原理图不对应。
如需修改,可打开元器件编号所在层Ref Des/Silkscreen_top或Silkscreen_bottom,用Edit->text命令修改元器件编号,如输入板上已用到的编号,其他地方的编号将自动改为被修改的元器件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在PCB中修改元器件编号,会导致PCB与原理图不对应。
如需修改,可打开元器件编号所在层Ref Des/Silk ...

我居然没有想到可以直接改…………

楼主:
    感谢两位的解答,两种方法都很好。
    我自己太二了,想到改text了,一转念又想到Ref Des除了有Silkscreen层还有assembly层,改了一个估计不起作用,改两个不知道会不会冲突……就是想太多还是应该尝试一下的。
    同时也感谢两位对原理图匹配问题的提醒,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原理图改了一些元件的位号,但走线依然不变,希望导入网表后元件还呆在原位,所以才想要在PCB上更改位号。

网友:
    在allegro中通常一个功能对应很多对象, 如copy,change等等,只是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class、subclass和FIND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的解答,两种方法都很好。
    我自己太二了,想到改text了,一转念又想到Ref Des除了有Silkscreen层 ...

allegor16.6以上改编号后重导网表不会动PCB元器件位置,但记得16.3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or16.6以上改编号后重导网表不会动PCB元器件位置,但记得16.3会!

    我用的就是16.6,但是导网表位号变了的器件还是会飞啊~~看过导网表那一步的设置,没找到相关勾选项。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16.6,但是导网表位号变了的器件还是会飞啊~~看过导网表那一步的设置,没找到相关勾选项。求指 ...

    那我就没研究了,反正自从用16.6没遇到会飞的情况,就算重置为?,都不会。除非是改了封装才会飞

网友:
    你确定要在PCB中改?这样与原理图就不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