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板子有没有问题,主要是天线部分!!

楼主(2015-12-02):
高手帮我看看板子有没有问题,主要是天线部分!! 之前没有做过天线,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A:
    感觉天线放的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不把天线反过来,匹配电容一起反过来。这样线也短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天线放的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不把天线反过来,匹配电容一起反过来。这样线也短点啊。

我也感觉有点怪,因为板子的尺寸有点小,如果反过来的话,天线和右边的接地端会离的很近!所以不得不这么做!!

网友:
    肯定有问题,射频线就是要短,直

网友B:
    把图片的这根线从晶振的焊盘之间走,这样这些元件都可以往下移动,在适当调整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片的这根线从晶振的焊盘之间走,这样这些元件都可以往下移动,在适当调整下元件

    不能往下了,要离板边1mm!!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能往下了,要离板边1mm!!

这样如何??,右边的那一小块地不影响天线吧!!!

网友:
    这样 好多了另外:5楼说的有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蓝牙天线啊?

网友:
    如果是的话,首先布局,布线最好都要直着出去,其次,所有层这个位置都要净空,最后这个器件四周周围最好不要有任何东西(底线是前方位置不能有任何东西),包括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蓝牙天线啊?

    是的,蓝牙陶瓷天线,板子太小,布局不好,将就用了,不知道成不成功,等板子回来测试!

网友:
    这天线走的不好,整条路都直角了,还有分支;天线的整条路不能直,那就要倒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蓝牙陶瓷天线,板子太小,布局不好,将就用了,不知道成不成功,等板子回来测试!

那你是用你改过的后的布局吧。不会是用第一个布局去出图的吧。呵呵。

网友D:
    不说天线布线怎么样。只是这样处理天线。天线会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用你改过的后的布局吧。不会是用第一个布局去出图的吧。呵呵。

    改过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说天线布线怎么样。只是这样处理天线。天线会好么

请大师具体指出板子的问题所在,我再做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师具体指出板子的问题所在,我再做修改!!

我们公司的要求了,根据板型空间看看你能做几条。尽量做到要求吧

如果空间允许,最好不要选择太小尺寸的天线。
最好天线与附近物体之间有较大的净空区;否则匹配调节将会变得困难,辐射模式会受到严重扭曲。
天线的下方不应出现线路布局、接地层
天线不应和金属物体放置太近,比如电池、芯片等,不应与电池等金属物有重叠。
注意内部缆线(如电池电源线)最好不要太靠近天线。
单极天线需要有合理的接地面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
在最终产品方案上进行天线匹配,可以减短调节周期;而在光板上往往需要反复调节。
如果没有经过匹配,相同的天线放置完全不一样的布局板上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不要使用金属外壳或带金属的塑料外壳盖在天线周围。
不要使用很细的天线馈电线,馈线应有一定的宽度,不应小于0.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如何??,右边的那一小块地不影响天线吧!!!

你出电容段走线加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如何??,右边的那一小块地不影响天线吧!!!

这个是AT8010的天线吧  我也做过  好像是要求天线空焊盘2.5mm范围内不要走线 这样影响接收效果    那个datasheet上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