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移动一整块走线怎么选参考点

楼主(2015-12-02):
2金币
pads里面需要移动选中的一块走线,怎么在移动前选好需要移动走线块的参考点,捕捉是针对移动后如焊盘中心      现在想问大家怎么在移动前选定参考点 如走线的一端点中心

网友:
你先把要移动的走线或者过孔铜皮元件之类的设置一个复用模块 然后再调整复用模块的原点 然后自己移动复用模块的坐标 最后大功告成了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支持4楼.对于信号线来说,无论是移动还是复用都很难实现,但是增加零件或者其它一些东西共同复用就可以解决问题.赞

网友:
options->design->Move by cursor location
然后选择要移动的块,鼠标点到你要的地方,ctr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