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管脚顺序错误

楼主(2015-12-02):
发现设计当中封装问题比较容易出错,大家有没有什么秘诀预防呀,或方法讨论下。
比如下面这个封装很习惯的就正常管脚排序了(估计是用向导生成的封装),和实际手册要求不一致。
错误封装:

正确封装:

网友:
只能按规格书来,同一排引脚递增基数为2

网友:
这种封装都是标准的,管脚定义是规定好了的,不管管脚号怎么变,管脚的功能定义是不会变化的,做pcb封装的时候要参考原理图的元件,保持一致就好了

网友:
新封装导入之前,都对照手册检查一遍

网友:
每个管脚的用途是定义好的,只要封装的连接和原理图一致应该就没有问题吧,菜鸟的看法

网友:
只有细心了,尤其国产器件,经常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2016-01-21):
    原理图和PCB的封装的脚位顺序对应好了就行,按照规格书定义只是更加规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