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U的SW脚对地短路

楼主(2015-12-02):
测试芯片的SW对地短路,把SW对短的元件去掉后,仍对地短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SW对地短路,请大神指教。谢谢,使用的是高通的芯片。

网友:
你不直接问问高通,怎么说。

网友:
你怎么测的?
外围器件有没有?
万用表要用电阻档测 有声音的那档 100-150欧 都会叫的 误以为短路

网友:
    查PCB没,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