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怎么把list或者table中某一项提到最前面???

楼主(2015-12-03):
请问怎么把list或者table中某一项提到最前面???
最好是把某一项提到最前面,其余的按字母顺序排序

楼主:
procedure( DataFirst(list1 list2)
let((string1 string2 result)
  string1 = car(list1), string2 = car(list2)
  if(string1 == "Data" then
   result = t
  else
   if(axlStrcmpAlpNum(string1 string2) then
    result = t
   else
    result = nil
   )
  )
  result
)
)
好吧。。。自问自答

网友A:
完全没看出来答案跟问题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出来答案跟问题有什么关系

因为还需要
sheets = sort(sheets 'Datafirst)
来调整顺序的
如果这都看不懂,那说明你还需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