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 vx 的方法

楼主(2015-12-03):
安装allegro16.5    padsVX.1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

AEX_BIN_ROOT               D:\mentorGraphics\PADSVX.1\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路径请自己更改)。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值:1

2.将PADS安装目录下的skill_scripts里面的文件全部copy到pebenv里面

如:将D:\MentorGraphics\PADSVX.1\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路径请自己更改)下的文件COPY到D:\SPB_Data\pcbenv  (路径请自己更改)

3.将Allegro的PCB转换成低版本的(16.3或以下)的PCB文件,新建一个文件夹,将要转换的低版本的PCB文件放在新建的文件夹中
3.在Allegro软件的Setup下的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这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用理会,关闭它就可以了。

4.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skill load "dfl_main.il"       这个要执行两次。
注意输入时,引号不能少,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的,要是输入不正确,命令是无法执行的。

回车后,会看到程序执行一大串命令,中途的每个命令不能有出现ERROR错误信息,否则转换不成功。

执行完后,在Command中输入:main out

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点击“Star One Way Translation”

等待…        结束。
 关掉ALLEGRO 时,堤示是否要保存,请点否。 如果保存BRD文件变成16.5格式文件会用不了。

用PADS  vx 直接导入   测试OK .

网友:
试了两次没成功

楼主:
看看有没有步骤,没有做对。我在两台电脑测试很正常。

网友:
试了没成功

网友(2016-01-31):
楼主,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转完以后,好多网络未连接,请问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些未连接主要是:1.有些铜皮掉了
                               2.好多过孔未连接

网友:
cadence16.5成功导出pads。非常感谢!

网友(2016-03-08):
我的成功不了,试了一下

网友(2022-01-06):
cadence16.6不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