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value值如何自动显示下面的效果?

楼主(2015-12-03):
orcad中,放置元器件时,只会显示value值1,而我看到一个项目,不仅显示1,而且2的也都会显示,这个谁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网友:
從建庫著手。有了正確的器件,取用時自然顯現。

网友:
需要在做封装的时候就加上哦

网友A:
双击你的元件,添加一行,比如SPEC   10% 16V
然后把这行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其他的就是复制。

网友:
编辑valu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你的元件,添加一行,比如SPEC   10% 16V
然后把这行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正解啊,谢谢

网友B:
最简单的是增加一列,在属性里增加列,ORCAD是没有限制的,到时再显示出来。IPHONE的图就是这样表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是增加一列,在属性里增加列,ORCAD是没有限制的,到时再显示出来。IPHONE的图就是这样表示的

谢谢了
看了一下,确实是的

网友(2016-01-13):
画的时候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