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拥挤的普通双面板, 优先布电源还是优先走通信号线

楼主(2015-12-03):
一个很拥挤的普通双面板, 优先布电源还是优先走通信号线

网友:
重要信号线-普通信号线-电源-地

网友:
很难说,通常都是两者结合吧。

网友:
都说普通双面板,应该你也没有什么讲究,反正我是先对电源路径有个大概规划,然后布信号线,再电源,地。如果最后走电源线很规划的有点远,在把信号线想办法换换。

网友:
应该还是一个整体布局的问题。
先布什么线不重要

网友:
一般是先规划好开关电源的布局,确保重要信号的路径。其他不重要的尽量远离开关电源跟重要信号就行。电源不好。板子就废了吧

网友:
    布局时预留走线通道

网友:
    两层板,地的重要性很高,回流和参考平面,要认真琢磨

网友:
    电源线>地线>关键信号线>普通信号线>布通率

网友(2016-02-15):
    我觉得,还是先整体布局,把大方向先定下来,再来考虑细节。

网友:
    说的都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