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电压问题

楼主(2015-12-03):
用示波器测电压和电压表哪个更接近真实值?如果用示波器器测用x1还是x10的表柄好些,附上自己的测试结果大家分析下

网友A:
读rms  就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rms  就一样了

您仔细看,示波器用x1档测出来的最大值才有1.43,有效值怎么可能1.5呢?

网友B:
万用表来测试更准确些。
用X1的来测试,因为没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来测试更准确些。
用X1的来测试,因为没有衰减。

谢版主回答。不过还是想确定下版主说的是普遍情况吧,不是针对我的测试结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回答。不过还是想确定下版主说的是普遍情况吧,不是针对我的测试结果吧

普遍情况。我回答的时候还真没有注意到你图片下面的字。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
示波器很少用来测量直流电压。

网友:
直流电压用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
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测直流信号示波器不一定有万用表准确,你可以做些实验

网友:
万用表好一些,因为一般表是电池供电,而示波器多为交流供电,地线容易耦合进来电压导致测试不准确

网友C:
要不要分辨这么精确啊。对于非关键的信号,这样的精确有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分辨这么精确啊。对于非关键的信号,这样的精确有意义么?

不是为了精确,是看一下电压的跌落情况,但发现示波器和电压表显示差别挺大的

网友:
看电压的话,肯定要用示波器了。万用表响应速度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