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sign RefDes的skill

楼主(2015-12-03):
一块LED显示板,板上有4096颗IC,位置固定不能变,所以采用先复制一次性放LED再导放网表再Assign RefDes,发现只能一个一个去点,那要点什么时候,我发现点一行都很累, 为什么不能拖选一行或一列呢?求能拖选一行和列的skill,谢谢,谢谢!

网友A:
請問你的零件編號是從左上角往右排多少個LED?

我的想法是已知零件放的位置,再使用skill寫一個迴路,並擺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的零件編號是從左上角往右排多少個LED?

我的想法是已知零件放的位置,再使用skill寫一個迴路,並擺 ...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间距列5mm, 行2.5mm ;是32行X128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间距列5mm, 行2.5mm ;是32行X128列,谢谢

你試試看下列代碼

;Place LED symbols
;load("fPlaceLEDSymbols.il")
;Command>pls

axlCmdRegister("pls" 'fnPlaceLEDSymbols)

procedure(fnPlaceLEDSymbols()
        prog(()
                nOrginX = 0.0
                nOrginY = 0.0
                xRow = 32
                xColumn = 128
                nRowSpace = 2.5
                nColumnSpace = 5.0
                lRefdes = nil
                ;lComps 存放所有沒有擺放的零件編號
                lComps = setof(x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x->symbol))
                foreach(dComp lComps ;dComp = nth(0 lComps)
                        lRefdes = cons(list(dComp->name dComp->package) lRefdes)
                )
                lRefdes = sortcar(lRefdes 'axlStrcmpAlpNum)
                xIndex = 1
                nSymX = nOrginX
                nSymY = nOrginY
                for(xY 0 xColumn-1
                        nSymX = nOrginX
                        nSymY =  nOrginY - (xY * nColumnSpace)
                        for(xX 0 xRow-1
                                tRefdes = car(nthelem(xIndex lRefdes))
                                tPackage = cadr(nthelem(xIndex lRefdes))
                                nSymX = nSymX + nRowSpace
                                ;printf("tRefdes=%L,X=%L,Y=%L\n" tRefdes nSymX nSymY)
                                axlDBCreateSymbol(list(tPackage "package" tRefdes) nSymX:nSymY)
                                ;axlDBCreateSymbol(tRefdes nSymX:nSymY)
                                xIndex++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看下列代碼

感谢大大,我本身没学过skill代码,是存为.il文件然后加载,命令是pls对吧,我试试,摸索摸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大,我本身没学过skill代码,是存为.il文件然后加载,命令是pls对吧,我试试,摸索摸索,谢谢。

是存為fPlaceLEDSymbols.il檔案

  • load("fPlaceLEDSymbols.il") ;在allegro.ilinit裡面加入此行
  • 執行命令 p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存為fPlaceLEDSymbols.il檔案

哦,好的。我刚才存不了il,还是txt。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看下列代碼

感谢,已经加载成功,但还请大大再帮修改: 我习惯长方形的板是如下图所示,现在这个skill方向和我的板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看下列代碼

还有,我需求的是 行128,这时序号是LED1~LED128, 下一行才再从LED129……这样。不知是否已经是这样,因为现在方向一致我有点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看下列代碼

如果你忙,我先试着自己改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加载成功,但还请大大再帮修改: 我习惯长方形的板是如下图所示,现在这个skill方向和我的板不 ...

你只要修改第11和12行,的數字32和128互換就好
  •                 xRow = 32  ---> 改為 128
  •                 xColumn = 128 ---> 改為 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修改第11和12行,的數字32和128互換就好
  •                 xRow = 32  ---> 改為 128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修改第11和12行,的數字32和128互換就好
  •                 xRow = 32  ---> 改為 128

  • 已经成功使用,感谢,比手工点好上4096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存為fPlaceLEDSymbols.il檔案

    已使用,如果能设定自动摆在Bottom层还是top层就更完美了。不过摆完mirror一下也还算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