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 DDR的目标阻抗一般怎么算

楼主(2015-12-03):
各位,DDR的目标阻抗一般怎么算?

网友:
    △V/I(transient) 瞬变电流估计为最大电流的一半

网友:
    计算方式一般都是一样的,只是看你的电流取值为多少。具体的就看你的DDR的功耗是多少,然后计算出电流值

楼主:
    主要是电流值不好处理
    一般是用功耗推导,还是用每个IO口的电流加总来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流值不好处理
    一般是用功耗推导,还是用每个IO口的电流加总来得到?

应该各个公司不一样。
我们是以功耗推导,乘以一个可靠因子,这个可靠因子为在40~50度环温下消耗的最大功率除以规格书的最大功率。
    供参考。

网友(2016-01-20):
    目标阻抗里的瞬态电流大小可以通过示波器测试出来,厂家提供的数值一般是最大值,实用性不强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2016-05-03):
    应该是实测值,然后比对规格最大值。用最大值做Der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