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怎么用skill给excel添加条件格式么???

楼主(2015-12-04):
目前做法是skill输出vbs并且执行,但是Selection.FormatConditions.Add这个指令(vbs指令)一直说格式错误
我知道16.6版本有对excel操作的支持,但不知道怎么添加条件格式,有谁用过的能指导下么?

网友A:
166支持excel的函数仅限于特定版本的读和写,条件公式应该不支持,把VBS代码帖上来,也许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支持excel的函数仅限于特定版本的读和写,条件公式应该不支持,把VBS代码帖上来,也许可以帮到你

Set oExcel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11")
path = "D:/working/LH/"
myDate= Right("000" & Year(Date),4) & Right("0" & Month(Date),2) & Right("0" & Day(Date),2)
myTime= Right("0" & Hour(Time),2) & Right("0" & Minute(time),2) & Right("0" & Second(time),2)
name = path & myDate & "-" & myTime & "-NetLengthToExcel_U"
NetLengthUpdate name
Sub NetLengthUpdate(name)
    With oExcel
        .Visible=True
        .Caption="NetLengthUpdate"
        .Workbooks.Open("D:/working/LH/20151203-125756-NetLengthToExcel.xls")
        .WorkSheets("Data").Activate
        maxrow = .WorkSheets("Data").UsedRange.Rows.Count
        .Cells.NumberFormatLocal = "0.00_ "
        .Range("E4:E" & maxrow).Select
'       Selection.FormatConditions.Delete
'       Selection.FormatConditions.Add Type:=xlExpression, Formula1:="=$E$5>3000"
'       Selection.FormatConditions.Add Type:=xlExpression, Formula1:="=$E$5>3000"
'       Selection.FormatConditions(1).Font.ColorIndex = 3
'       Selection.FormatConditions(2).Font.ColorIndex = 4
    EndWith
EndSub

Selection.FormatConditions.Delete这条是能执行的
关键是FormatConditions.Add 不管怎么改都说格式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支持excel的函数仅限于特定版本的读和写,条件公式应该不支持,把VBS代码帖上来,也许可以帮到你

所以现在的想法是用
.VBE.ActiveVBProject.VBComponents.Import
插入宏,然后用run运行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支持excel的函数仅限于特定版本的读和写,条件公式应该不支持,把VBS代码帖上来,也许可以帮到你

版主有想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