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过孔在散热焊盘上不报DRC呢?

楼主(2015-12-04):
怎么设置过孔在散热焊盘上不报DRC呢?

网友A:
    physical 设置中的pad-pad connect 选择vias_pins_only

楼主:
    是这样设置吗?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好了,是设置一下上面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ysical 设置中的pad-pad connect 选择vias_pins_only

谢谢啊!

网友:
    给力。正好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我这里一直都是默认的 all allowed

网友(2022-03-10):
drc报错不规律是什么情况呢,过孔在盘中不报错,过孔制作的盲孔在盘中就报错了

网友:
    awesome. Just don't know.

网友(2022-11-01):
    我的设置了还是报错啊

网友:
    是按照这样设置了呀,但是V/G的DRC还是存在,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