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中孔径的标注, 钻头? 电镀后? 习惯 还是 规范

楼主(2015-12-04):
近来, 被逼问一个问题。
PCB中, 孔径的标注,为何只标注 完成孔径, 而不是电镀前的孔径?
只知道, 这是习惯?不知道其所以然。
有没有IPC 的规范, 说明这项内容?
如果有, 是哪个?
谢谢!

网友A:
完成孔径不就是电镀前孔径?被你绕下有点晕

网友:
完成孔径就是电镀前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成孔径不就是电镀前孔径?被你绕下有点晕

Finished hole  与 Drill Bit。
不是同一个量。
一个是电镀后, 一个是电镀前。
完成孔径是电镀后, 不是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成孔径不就是电镀前孔径?被你绕下有点晕

可能我理解有误,
电镀后应该用什么词?
谢谢!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成孔径不就是电镀前孔径?被你绕下有点晕

完成孔径是电镀前的啊?还以为是电镀后的呢?

那假如我要求设计的铜厚是1OZ,那完成铜厚应该要大于1OZ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成孔径是电镀前的啊?还以为是电镀后的呢?

内层1oz差不多还是1oz 外层铜厚要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