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咨询

楼主(2015-12-04):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有没有谁用过可以驱动4个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其中三路5V供电,一路2.5V供电

网友A:
请说清楚需求,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时多少?是几相几线的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清楚需求,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时多少?是几相几线的步进电机?

额定电流200mA,4个步进电机,每个4线2相

网友:
st  有    STSPIN220   专门 针对  低压  小电流  的 步进电机   有兴趣 可以 叫我 QQ  878352410  我发规格书  你 看下 谢谢

网友:
我认为驱动四个电机的单个芯片不好找。。。有一个TI的DRV8836可以满足你的电气要求,但是一个芯片只能驱动一个电机。
你考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