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5总是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04):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图中Q15总是烧坏是什么原因?其它管子则正常。电流过大?电压过高?输入的是5V2A的充电器。

网友(点评):
DC Jack 是幾 V 輸入?

网友:
    搞不懂,别人用三极管的也没有说烧的。
你这里为什么用3401,算是有点功率的管子呢?

楼主:
    不想用太多种物料。

网友:
    Q 1 炮还有可能,Q15  没强电流通路啊

网友:
    考验大神们的智商呢

网友(2016-02-18):
    输入端过压保护,要考虑vgs耐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