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All Draft

楼主(2015-12-04):
請問All Draft / All Final 可以設熱鍵切換嗎?

网友:
还没有试过,不过这个功能在右键的快捷菜单中可以直接进入属性进行选择的。

网友A:
All Finanl  =>  Ctrl+D , F , O , Enter
All Draft   =>  Ctrl+D , D , O , En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 Finanl  =>  Ctrl+D , F , O , Enter
All Draft   =>  Ctrl+D , D , O , Enter

可以設定一鍵熱鍵完成嗎?

网友:
ICM真乃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