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整理好的PIN delay数据(EXCEL格式)导入到绕线等长规则中?

楼主(2015-12-04):
问题如题?不知道哪位朋友有做过,帮忙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你要把execl檔案,儲存為*.csv檔後,再File->Improt->pin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execl檔案,儲存為*.csv檔後,再Exit->Improt->Pin delay

我怎么找不到Exit->Improt->Pin delay这个菜单,能在说的详细一点吗?另外,在整理EXCEL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Exit->Improt->Pin delay这个菜单,能在说的详细一点吗?另外,在整理EXCEL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

key錯,File->Import

网友B:
file----Improt->  P in delay       16.3 16.6版本都有

网友C:
导的时候最好点一要加Pin delay的器件,再import

网友:
学习了
以前都是手工加上去

网友D:
    格式很简单,一列是Pin number,一列是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式很简单,一列是Pin number,一列是长度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的时候最好点一要加Pin delay的器件,再import

    多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e----Improt->  P in delay       16.3 16.6版本都有

什么情况,我的确实没有?难道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肯定可以,08年我在15.7上用过,没问题.后来没再用,细节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