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作用,请教

楼主(2015-12-04):
  请教大侠一个简单的问题,锁相环的作用是什么?看资料就说是倍频,同步时钟,但是倍频用其他芯片不可以吗?同步时钟直接将clk 接入不行吗?

网友:
简单理解为不管时钟用来同步还是干嘛,保证相位的同步

网友A:
    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吧,在手机中时钟分为RTC(实时时钟32.768mhz)和逻辑电路主时钟(高通为19.2MHZ)因为基带和射频都需要一些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这些时钟是有逻辑时钟给的,二19.2MHZ的时钟是晶振提供的,要想提供不同的时钟信号,显然必须要将这19.2MHZ分频、倍频,那么久必须要在在PMU(手机的时钟在PMU的general housekeeping中)中利用锁相环。语文不好,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嘿嘿

网友:
    锁相环的作用是使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建立同频同相的关系,且使输出信号自动地跟踪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吧,在手机中时钟分为RTC(实时时钟32.768mhz)和逻辑电路主时钟(高通为19.2MHZ)因为 ...

    谢谢回复,我需要再多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