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 支持skill加进一些功能吗?

楼主(2015-12-05):
orcad capture CIS 支持skill加进一些功能吗?比如对齐功能,阵列功能。

网友:
orcad capture 不支援skill程式,它是支援tcl的程式語言

网友A:
对齐自带有,阵列貌似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齐自带有,阵列貌似木有

哦,这样啊,不过用复制功能倒也还算可以,就是那个灯板嘛,他们说AD的原理图是可以设定后一次性阵列一大片元器件,但or cad竟然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不过用复制功能倒也还算可以,就是那个灯板嘛,他们说AD的原理图是可以设定后一次性阵列一 ...

不存在,这里面所有对象/多个对象,你按住ctrl后拖动复制一个,然后F4就可以自动排列了,也很方便整齐的,用不了几秒钟就是一大片,不比阵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这里面所有对象/多个对象,你按住ctrl后拖动复制一个,然后F4就可以自动排列了,也很方便整齐的 ...

那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这里面所有对象/多个对象,你按住ctrl后拖动复制一个,然后F4就可以自动排列了,也很方便整齐的 ...

试不出来耶,能不能描述得更具体一点,“拖动复制”咋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不出来耶,能不能描述得更具体一点,“拖动复制”咋搞?

就是WINDOWS的拖动复制啊,比如有一个电阻,你选中,按住CTRL,往某个方向拖两格,然后按住F4,就会自动给你一直复制,复制了一列了,你再选中一列,拖动,F4,一个阵列就OK了,10秒钟复制一摩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WINDOWS的拖动复制啊,比如有一个电阻,你选中,按住CTRL,往某个方向拖两格,然后按住F4,就会自动 ...

好的,经你这么详细一说,试出来了

网友:
要是能加入的话就好了

网友:
用格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