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中差分线的圆弧走线

楼主(2015-12-05):
哪位高手同事指导下,AD中差分线怎么走圆弧呢?用普通单线走圆弧的方式不能用于差分线呢?谢谢

网友:
没发现有这功能

网友:
你在拉差分线的同事shift+空格切换角度不可以吗

网友:
AD16 shift+空格可以

网友:
AD15有这功能,在走的过程,直接shift+空格,转换走线方式就可以啦

网友:
你的圆弧指的是蛇形吧?

网友:
    可以实现的。在走的过程,直接shift+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