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原理图中如何切换不同页的同一网络

楼主(2015-12-05):
Dxdesigner中的同一网络分布在不同的页中,如何快速切换呢,目前我使用搜索功能查找,感觉有点麻烦,有没有快速的方法,,求大虾指导。。。

网友:
我也同问,虽然用了mentor五六年了,一直没找到这个功能。
以前用pads时,选择整个网络,包含该网络的别的页就会加粗显示,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
那就打印出pdf是可以的~

网友:
貌似是不可以的。

网友:
原理图得添加输入输出端子对应起来。